淬火的问题

楼主(2012-12-27):
Cr12的材料,一个台阶套筒,整体淬火硬度到58-62,拐角处不倒角淬火后会裂吗,一般加多大的R角保证不裂,请教

网友:
路过。顶一下。请高手回答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1前期预处理
2圆角当然越大越好,这要看二直径之差,个人认为不小亍R3
3光洁度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前期预处理
2圆角当然越大越好,这要看二直径之差,个人认为不小亍R3
3光洁度越高越好

前期预处理指的是什么?请教

网友:
应该是先正火或退火吧!

网友:
发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