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放装置的架子,怎么选材和计算?

楼主(2012-12-27):
如图这个架子,里面放2吨的装置,顶上放300kg的装置,改选几号槽钢?8号的行不行?
没干过钢结构的东西,材料力学学的都忘了,大概照着上面算了一下,到底是算压杆稳定性还是算强度?大侠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里面的2吨载荷基本不用考虑,相当于直接放在地上,顶上的300KG载荷比较小,强度和稳定性都算算

网友:
底面支撑情况怎么样,长宽高多少,都不知道,谁能知道你行不行?

楼主:
长2.5m,宽2.4m,高2.4m,底梁用14号槽钢,立柱用10号槽钢

网友A:
看你这个结构,底面2T应为是框架是直接贴地的,所以强度的话几乎不用考虑;你300KG的东西我看估计是放在顶面中间的那两根2.4横梁上
的,
强度最弱的应该是顶面2.5的两根梁,你只要算下这两根梁能否承受300KG的力就好了,安全起见,还得考虑安全系数。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如果不对,大侠来拍我,就怕没人拍,有人拍我我就能长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结构,底面2T应为是框架是直接贴地的,所以强度的话几乎不用考虑;你300KG的东西我看估计是放在顶面 ...

xie 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