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方程式驱动这样的零件?

楼主(2012-12-27):
想用方程式驱动如图的零件,当尺寸小于300是,孔尺寸是50;当尺寸大于300时,孔尺寸是60,怎样用方程式驱动?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是自动化机械要控制零件的运动...
这图该不会是手机对着电脑拍的照片吧??

是的用手机拍的,

网友:
教程里应该有吧?

网友B:
按图示建立这样的方程式即可
"D2@草图1"=( if ( "D1@草图1" > 300 , 60 , 5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示建立这样的方程式即可
"D2@草图1"=( if ( "D1@草图1" > 300 , 60 , 50 ) )

谢谢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示建立这样的方程式即可
"D2@草图1"=( if ( "D1@草图1" > 300 , 60 , 50 ) )

大侠,这个方程式怎么输入后提示是不合理。。。。,大侠你是怎样搞的。

网友(点评):
你最好看看草图名称对否?这是用鼠标点去的(自动输入)

网友(点评):
如"D2@草图1、"D1@草图1"都是用鼠标点取而成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方程式怎么输入后提示是不合理。。。。,大侠你是怎样搞的。

我也是用鼠标点入的。怎么就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方程式怎么输入后提示是不合理。。。。,大侠你是怎样搞的。

谢了,明天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明天再试试。

語法有問題,請試著如下輸入:
"d4@sketch1" = iif("d3@sketch1">300,60,50)

网友(2018-10-27):
学习了,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