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圆棒装夹工件

楼主(2012-12-27):
铣削长方体工件,在加工第二个面用圆棒装夹工件时,经常工件敲不紧,也就是工件与垫铁之间无法贴合紧,这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可告知?

网友:
这个有也遇到过,等求解决!

网友A:
正常的情况是已加工面要和钳口紧贴,而不是和垫铁紧贴,正确的做法是用圆棒料装夹工件,确保和钳口紧贴,不能敲紧,等你敲紧了工件和垫铁,垂直度就没了,何苦用圆棒装夹?

网友:
最好配个图上来

网友:
垂直度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情况是已加工面要和钳口紧贴,而不是和垫铁紧贴,正确的做法是用圆棒料装夹工件,确保和钳口紧贴,不 ...

我知道不敲紧能保证垂直度,可是能保证工件的平行度吗?工件两头的尺寸会一样吗?谢谢!

网友:
加工第三个面时才敲紧垫铁,保证平行度,如果这时候再出现你说的垫铁敲不实的话,就是第二个面和第一个面的垂直度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用台虎钳夹的吧,台虎钳压紧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点往上抬,要么换成精密台钳,会好一些,要么自己做个小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