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减速器,伺服电机能否使用

楼主(2012-12-27):
这几天在设计一个转盘,在减速机选型的时候,我一个同事说步进电机减速器,伺服电机不能使用,我愣了,这两者有区别吗,步进电机减速器跟伺服电机减速器有什么区别啊,还是因为我转盘的定位精度要求比较高,有什么区别吗?我只知道减速机的选型,只需要考虑速比,以及齿轮的啮合间隙啊。
请各位大侠解惑!谢谢!

网友:
如果你用相同條件選則伺服電機則
0.676kgf*m^2=1690kg*cm^2 轉化電機子慣量= (1690/5^2)/10 =67.9/10 = 6.79kg*cm^2
若以目前機構合理電機
(0.25kgf*cm *3000)/974 = 0.77kw
目前0.75kw電機子慣量約為1.43kg*cm^2,因此減速比 1/5是比較不合理,也不經濟!!
理想減速比應大於1/12  小於 1/42
因此推判原因應為此
若採伺服電機可為200w  減速比為 1/40

网友(点评):
谢谢,那要是这样的话,采用普通的减速机加上伺服电机驱动,能否可行

网友:
齒隙及誤差在3.96分/弧不是一般齒輪箱或行星減速機可以滿足,你可以上網找找,如果有安裝機構進一步須求,可上網站
www.gumptious.org 裡頭有轉盤專屬功能性機構機種供參考!!

网友:
重量= 5kg,工作直徑=520mm,則gd^2 = 0.5*5*0.52^2 =0.676kgf*m^2
0.3秒/90度 =(60/(0.3*4))*1.414=70.7rpm
設加速間= 0.3/3=0.1秒
則最大啟動轉矩 = (0.676*70.7)/(375*0.1)=1.27kgf*m=127kgf*cm

步進電機必要提供轉矩 =127/5 = 25.4kgf*cm
步進電機必要工作轉速= 70.7*5 =353.5rpm

步進電機參考轉動頻率(兩相半步 0.9度) =(353.5/60)*400 =2.356kpps

网友:
(520*3.14159)/360/60=0.0756(mm/分) 0.3mm/0.0756 =3.96分 一般精度齒輪箱應該達不到,如果用一般外齒齒輪箱應該會落在2.3mm左右,也許是這個原因!!你可以提供這旋轉物轉部的質量,跟每移動90度的時間嗎??

网友(点评):
你好,由于前几天放假,没有看论坛,不好意思,旋转部件的重量大概在5kg左右,每转90°的时间为0.3-0.5s左右

网友:
那定位點對中心的中心距??減速機為外囓合齒輪箱嗎??

网友(点评):
转盘直径是520,减速机是齿轮减速机

网友(点评):
(520*3.14159)/360/60=0.0756(mm/分) 0.3mm/0.0756 =3.96分 一般精度齒輪箱應該達不到,如果用一般外齒齒輪箱應該會落在2.3mm左右,也許是這個原因!!你可以提供這旋轉物轉部的質量,跟每移動90度的時間嗎??

网友:
如果是连续运动,有间隙也没有太大关系,一般的行星减速机就可以满足使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是很常用的方案。减速机参数有很多,减速比,最大载荷,反向间隙,倾覆力矩,最高输入转速。定位精度高,定位速度高,可以采用DD马达。

网友:
精度高的话还是考虑分割器或DD马达吧。

网友:
伺服电机的减速器一般都是高精度的,能不能通用觉得还是要看场合,一般的习惯是伺服电机配伺服用的减速器。

网友:
伺服一般用谐波或者RV 吧    精度高

网友:
怎么不行了,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的精度高,综合性能比步进电机好多了,至少不会出现低速振动和丢不情况,就是比较贵

网友A:
只要是参数和精度相当,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想你的朋友指的不能使用應有下列原因.
1.多數會說步進電機減速機是因為許多步進電機廠會將減速機入力端的齒輪直接滾齒在電機出力軸上,因此單獨拆下前端減速機後,缺入力端齒輪所以無法共用
2.多數步進電機接口及軸皆為英制,而大部份伺服為公制,所以無法直接套用..
以上為個人想法!!

网友(点评):
减速机是单独另配的。很矛盾,这个有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参数和精度相当,应该是可以用的。

我就是想问,伺服专用减速机和步进电机专用减速机有什么区别,还是这两者就是同一个东西啊?

网友:
你可以清楚提出完整的 規格跟減速比嗎??如果是一般外齒式齒輪箱就有他的原因!!

网友(点评):
转盘重复定位精度是0.2-0.3mm,速比是5:1

网友(2013-01-28):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2016-06-07):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有木有减速机的厂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有木有减速机的厂家呢

还有疑问?前面几位回答了很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