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性检测的密封问题

楼主(2012-12-27):
如图,给这个壳体做气密性检测,空压机压力0.2-0.3MPa,壳体端面外径75 ,内径56。
假设壳体固定,我想在一个缸径80的气缸前面做个圆盘,盘上有块橡胶垫,通过气缸压紧橡胶垫与壳体接触来达到密封效果,请问这样可行么?   我算了下,假如气缸也用检测的气源(即0.2-0.3MPa),可以产生800N的预紧力。

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选择橡胶垫呢?  橡胶垫的预紧力查不到...  如果有人知道在哪里查,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行,很多行业就是这么做的,只是你没见过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很多行业就是这么做的,只是你没见过吧了

.谢谢回复,我大学刚毕业5个月,经验太少了....主要我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找到这样的实例,能说下如果这样实现的话怎么选择橡胶垫么?参数怎么确定?比如预紧比压和垫片系数

网友B:
原理是可行的,主要是结构你还需再细化些,现在的肯定不行。垫圈材质最好选聚氨酯(硅胶也可),硬度在A50左右。具体结构:气缸带导向,硅胶用压座固定在气缸前端的板子上。

网友:
不好意思,这些都不知道,只是我们这有这种设备,我见了

网友C:
有一种叫密封圈的东西似乎可以代替橡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叫密封圈的东西似乎可以代替橡胶垫

额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橡胶密封圈    但是这是非标准的口径   要选个橡胶垫自己冲出来    氟铁龙的密封圈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可行的,主要是结构你还需再细化些,现在的肯定不行。垫圈材质最好选聚氨酯(硅胶也可),硬度在A50左 ...

非常感谢,正在考虑垫圈的安装问题呢

网友:
可以考虑端面密封,或充气自密封形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正在考虑垫圈的安装问题呢

就按我说的做绝对可以,做过好多台这种气密性检测设备了,比你这复杂多了。这个工件的另一端用硅胶密封,固定座上开进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按我说的做绝对可以,做过好多台这种气密性检测设备了,比你这复杂多了。这个工件的另一端用硅胶密封, ...

嗯   小组初步通过这种方案了  但是还需要我计算可靠性   硅胶垫的厚度等详细参数   冒昧问下  前辈原来的设计的资料可以发给我借鉴学习下么?  邮箱345292771@qq.com

网友D:
将你的壳体的尺寸精度以及加工状态说明下,粗糙的毛坯表面可不好处理

密封元件可以采用板式(如橡胶板),也可以采用线式(如橡胶圈),你这个零件形状规则比较简单,不需要考虑过多的平衡结构

密封件材料可以用硅橡胶,还可以考虑用丁晴橡胶和聚氨酯橡胶(聚氨酯橡胶比较硬,补偿能力不好,对夹具和工件的精度要求比较高,但其寿命长),密封元件硬度在40A左右密封效果最佳,最大压缩量不宜超过0.8mm,否则密封元件容易压烂,我们一般不让其超过0.6mm,限压结构也很简单,让橡胶圈布置在压封板上的槽里,只让其凸出0.6mm,如果是板式密封,需布置限位挡块,压到限位块就压不动了。

压封用的气缸最好是竖直布置,和重力方向保持一致,当然也可以横置,无论是怎么布置,压封缸都要使用导向杆。压封力要达到最大反力的两倍。

充气处既可以布置在运动件上,也可以将工件倒扣布置在固定板上,工件布置在固定板上时需要有夹具定位,如果定位的精度低,那就没法用线密封了。

如果你需要检测处是何处泄露,还需要布置沉水结构,将工件和夹具一起沉在水里,看何处冒气泡就能知道是何处泄露了。沉水既可以是夹具和工件整体下降到水箱中,也可以是水箱或者水位上升淹没工件。在机体四周布置玻璃观察窗,用以观察泄露处,如果要在夜晚使用,还需要布置照明灯,水里要加荧光粉。如果空间比较狭小,而要观察到背面的泄露情况,可以装反射镜。

检漏用的一起叫气密仪,你这种压力等级的价格比较便宜,国产的有很多,如果要质量好的,建议用COSMO、艾迪克、弗罗里西等国外品牌,比较贵。

检漏场所的环境有些要求,如果有热源影响,会对检测的精度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可以采用标准罐的方式来做温度补偿,标准罐的容积和检测工件的容积一样大,同时充入压缩气体并密封,当温度变化时,标准罐与检测对象的气体压力都会变化,仪器只需要判断其压力差就可以知道是否泄漏,可以屏蔽掉温度干扰。

这设备很简单,论坛大把人能做这个

网友(点评):
很好,正需要。

网友:
我们公司的中压阀的阀封用的是丁腈橡胶(我们是燃气阀,中压阀的界限是0.01-0.4MP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你的壳体的尺寸精度以及加工状态说明下,粗糙的毛坯表面可不好处理

密封元件可以采用板式(如橡胶板), ...

感觉您写这么多,帮助很大。 壳体的尺寸精度和端面粗糙度都可以采用这样的密封方式的。
但是主要是这个检测装置不光是检壳体,还有个和壳体配合的探棒(约3米长,一边焊了法兰和壳体配合),所以要横着摆,而且用面密封。这点之前没说明白,抱歉.

带导杆 气缸  100直径的好贵啊

网友(2015-08-28):
引用 网友B:
就按我说的做绝对可以,做过好多台这种气密性检测设备了,比你这复杂多了。这个工件的另一端用硅胶密封, ...

最近我也有个气密性检测的设备要做,现在遇到保压时气路密封的问题,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指点一下!

网友:
圆盘端面开槽,嵌入端面密封圈。这样的话,如果弹性体老化没回弹力了,卸下来换一个就是了。你这个就算不是标准件,从壁厚来看,密封圈还是有选择余地的。不好找的话试一下O型圈(这个肯定能找到)。我这有以前做的泵头法兰端面密封图纸,你或许可以借鉴一下。不会传图片,要看的话我可以QQ传给你。顺便说一下,我就是做密封件滴,有需要找我呦。

网友:
你这个哪里进气?垫片压紧就可以了。你算一下气缸盖板处减去被检测件反压力后作用在垫片上的力是否大于气源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2015-11-03):
把气嘴安装在导轨上   密封垫做成O型套在上面

网友:
密封圈打孔,用沉孔螺栓固定

网友(2015-12-17):
气密看你要求的泄漏率容许是多少,你这情况估计是只要不漏气就算合格,O型圈端面密封完全没问题

网友(2016-11-28):
做胎具,两段加垫片压紧,打压检测

网友:
那下压得气缸缸径不能小于80,否则压不住,我以前做过类似的设备,是用液压缸来压紧零部件,压板上放环状的聚氨酯垫,这样调节油压就可以调节压紧力了!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慢慢来

网友(2017-06-05):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