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焊机焊接能达满足图纸要求及数量要求?

楼主(2012-12-27):
如图,要焊接四个焊接螺栓的零件,现在,根据现场测量得到的数据,焊接人员一个人一天最多焊接300个零件,用二氧化碳焊机,请问各位大虾,第一,一天焊接三百个零件,正常吗?第二、如果是自己或者贵司焊接人员,能达到什么数量?第三、如果需求量到一千件,请问用什么焊机焊接能达满足图纸要求及数量要求?

网友A:
用“螺母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母点焊机”

螺母点焊机没接触过,效果如何?请指点

网友B:
用电阻焊机焊接,效率肯定比气保焊高!但是要达到要求,得用焊接专用螺母(有四个凸脚).下电极上得安装陶瓷定位销(注意定位销底下装个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焊机焊接,效率肯定比气保焊高!但是要达到要求,得用焊接专用螺母(有四个凸脚).下电极上得安装陶瓷定位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焊机焊接,效率肯定比气保焊高!但是要达到要求,得用焊接专用螺母(有四个凸脚).下电极上得安装陶瓷定位 ...

我们现在用的是嵌件焊接螺母,螺母上有个凸台,嵌进孔里面直接焊接,LZ这种方法可能成本比较高,老板舍不得花钱去买设备的,还是谢谢指点,学到东西了

网友:
我就是做电阻焊电极的,你这种必须用电阻焊 可以考虑用便宜点的点焊机 自己配凸焊电极,效率肯定快

网友:
非得用气保焊的话,即使配上机械手也达不到电阻焊的效率,一天按6小时算一分钟还做不了一件,焊工一天最少也得150块吧?这成本够高了。曾经外发加工这种活,人家报价0.08/只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