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机攻牙,螺孔不通规,何原因?

楼主(2012-12-27):
螺孔的前半段很近 后半段很松  跪求高手指教!!!!!!!!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把攻牙丝锥进入和退出底孔的那端定义为后段吗?

网友:
楼主描述不清,只能靠猜:材料较软,排屑不好,后半段螺孔挤大

网友:
你的攻丝机是离合器式的还是那种半自动攻丝机?如果是离合器式,且材料较软,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现在改装了此类攻丝机,材料为铝合金,效果很好,回头发个视频上来看看。

网友:
看看我改装的自动攻丝机,也许有点启示

补充内容 (2013-1-22 12:48):
点击蓝色的超连接就能看到自动攻丝机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