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和圆跳动的区别怎么理解

楼主(2012-12-27):
前几天研磨一根轴,两边带轴承研磨,研磨前测量圆度很好,圆跳动超差,研磨完成后,又反过来了,圆度变成一个椭圆,并且每一次测量,这个椭圆的方向还不一样,有时椭圆的最大点在45度,有时又在135度,圆跳却很好,在论坛里搜了关于圆度和圆跳动的话题,能理解,但是我想问的是,一轴在车床或者磨床上旋转起来后,它的旋转中心是不变的吗?有图如下,前面的是研磨前圆度和圆跳动,后在是研磨后的圆度和圆跳动.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371958380\Image\[YFV)JXNN`WJ]925RA~[BQE.jpg

网友A:
估计和中心轴线有关系,还请高工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和中心轴线有关系,还请高工解释

能不能这样理解,最后磨圆后轴的横截形状就是轴承的旋转形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这样理解,最后磨圆后轴的横截形状就是轴承的旋转形状.

坐等高工解释,说实话,我也不怎么懂机械

网友B:
圆度是形状误差,只是表达一个切面的形状.而跳动给这个形状规定了一个基准,即中心轴线.跳动小的一定圆,圆的跳动不一定小,当偏离基准的时候圆的跳动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度是形状误差,只是表达一个切面的形状.而跳动给这个形状规定了一个基准,即中心轴线.跳动小的一定圆,圆的 ...

我怎么知道它的中心轴线在哪里?就给一要任意的圆柱,怎么检测?一个椭圆形的切面我也可以让他跳动很小.

网友C:
圆度是形状误差,用于限制回转面正(径向)截面轮廓的形状误差。无基准要求;
圆跳是位置误差,是被测要素绕基准轴线作无轴向移动旋转一周时,在任一测量面上所允许的最大跳动量。有基准要求。
两个概念不同。
在什么机床上研磨?

网友:
圆跳动是综合控制。圆跳动(注意不是全跳动)如果用在圆面上,控制圆度还有和基准轴的同轴关系。检测时,需要夹住基准特征直径然后旋转工件,再测量被测直径特征的跳动。
如果是单一直径的轴,还是用圆度或圆柱度就好了。用圆跳动会让人迷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怎么知道它的中心轴线在哪里?就给一要任意的圆柱,怎么检测?一个椭圆形的切面我也可以让他跳动很小.

比如给一根轴,用一个恰好能包括该轴的圆柱面来模拟它,则该圆柱面的轴线就是这根轴的轴线。椭圆截面圆度不小圆跳怎么小?这点没太明白

楼主(2013-02-05):
引用 网友C:
圆度是形状误差,用于限制回转面正(径向)截面轮廓的形状误差。无基准要求;
圆跳是位置误差,是被测要素 ...

外圆磨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给一根轴,用一个恰好能包括该轴的圆柱面来模拟它,则该圆柱面的轴线就是这根轴的轴线。椭圆截面圆度 ...

就是出现外圆磨床上的,轴的旋转中心总是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