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承和轴承座怎样配合?

楼主(2012-12-27):
我有几个内径为6,外径17的轴承,想和轴,轴承座过盈配合,请问公差怎么设置?本人学生一枚,低级问题还望见谅....

网友:
轴承座内孔K8轴用js6.你看咋样

网友:
你想干嘛?为何要过盈?

楼主:
我想做个小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小车,

估计你们也是自己开车加工轴的,那就大概了解一下配合,到时候配做,并注意一下尺寸,体会一下

楼主:
嗯,差不多,我只是不能确定具体的过盈量,或者是间隙配合?

网友:
一般用H8/h7就行,都是微量过盈

网友:
自己加工的话,0.1就差不多,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轴承与轴采用基孔制(少许过盈量即可),与轴承座采用基轴制

网友(2013-02-24):
我的专业知识没你们强  但以我得经验 轴比轴承内径大0.02~0.03mm为最佳 ,轴承座同样

网友(点评):
这么小的轴承我认为还不需要这么大的过盈量,1丝即可。 我们设备外径520的轴承,过盈量也只有2丝。

网友(2014-05-20):
查下手册,上面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