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搞大了!45#调质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2-12-27):
用数控车床加工的!45#钢调质 20度左右!  然后车 28*5 的方牙,工件总长286MM,方牙长200MM,牙深2.5MM,我是一头

爪子夹着,一头中心眼顶着车!

用YW2的槽刀,先磨成2MM宽,粗加工,然后再弄一个2.5MM的槽刀,精车!

效果很不好,进刀量太小,刀车两个就坏了!头搞了大了!请问那位大哥教教我,该怎么加工,什么步骤,用什么刀好!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我们一般用株洲钻石“黑金钢”切槽刀片

网友A:
应采用单头的槽刀片加工。很多人都采用双头,以为多一个头就多赚一个头用。其实用单头的更具低成本。不但耐用而且好用。

网友B:
工件长短没有说明,很不好回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长短没有说明,很不好回答呀。

工件286MM长,28*5的方牙在中间 方牙200MM长

网友C:
这个应该很好加工的,我就是喜欢用45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采用单头的槽刀片加工。很多人都采用双头,以为多一个头就多赚一个头用。其实用单头的更具低成本。不但耐 ...

没用过单头的割刀刀片,个人认为多个头就是赚到。

网友(点评):
你没考虑到使用时的稳定性和和加工能力。

网友(点评):
哈哈,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叫采购买镗孔刀的时候就叫他买三角形的,两面的,有六个刃的(司机兼采购,搞不明白型号,只好这么说了),买回来对比下只有两刃的镗刀,那感觉真的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很好加工的,我就是喜欢用45T

我弄不起来!因为刀还有2.5MM个宽!太小了,没劲,上去切削量太小,太容易坏!

楼主:
坐等高手指导!实在不行就给人家旋风切削了!价格太贵了。。。

网友:
白钢刀试试!~

网友D:
我觉得 先用尖刀(YG8)跑粗,牙宽车到2.8。再用方刀片2.5的精加工(YG6X)。你可以试试。。。个人感觉YW刀片不如YG的刀片耐磨。

网友(点评):
加工时用切削液冷却。。

网友(点评):
不可取,用好白刚就可以,直接到宽度

网友(点评):
白钢刀加工出来的光洁度好,比合金刀抗崩。缺点 转速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先用尖刀(YG8)跑粗,牙宽车到2.8。再用方刀片2.5的精加工(YG6X)。你可以试试。。。个人感觉YW刀 ...

大哥,谢谢了!都试过了,没用,车两个就坏了!

网友:
这个我弄过类似的,刀片YW2的,宽2,先车宽2螺纹到深度,再偏移0.5,主要注意的是排屑要顺利,转数要低,也就二百转左右吧。

网友:
先用30度的  粗车 再用90度的槽刀精车

网友:
楼主一定是为了省钱,如果用数控刀,那肯定是没问题的,买的时候告诉销售商,他就告诉你用什么牌号刀片了。如果是自己磨刀,用YT5的刀片,不要用W的,太脆,不要用G的,太钝。白钢的不考虑!

网友:
用白钢刀低速慢车,注意车刀的螺旋升角

网友:
我用白钢刀车过螺距10的方牙,材料是铬12,牙深6MM,牙宽2.0,本人经验是用合金刀容易断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