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角最小多少度才能不自锁?

楼主(2012-12-27):
最近想对线上一夹具做一些改进,其中有一个锥度配合,要求不能自锁。百度了一下,说是锥角小于7°才能实现自锁,不知道是否正确,特向社区各位高手求证一下,谢谢!

网友:
跟想接触的材料有关系,钢对钢的话摩擦角的大小为5°43′;小于这个角度可以自锁。
材料不同的话,可以查表《常用材料的滑动摩擦系数》,然后求反正切

网友(点评):
回复了两次没成功,不晓得哪里出错了

网友(点评):
谢谢,再请问既然与摩擦系数有关,那么粗糙度在0.8以上时是否要把锥角加大一些?

网友(点评):
如果有振动,最好再加个安全系数

网友:
u≥tanα ,u:摩擦因素,α:倾斜角度,我感觉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错

网友:
摩擦系数的影响因素跟接触的材料,表面状况,相对滑动速度的大小有关系,与接触面积的大小无关。粗糙度小摩擦系数小,小到一定值时,又再增加。如果你设计的东西十分重要的话,可以做个斜面测定摩擦系数的实验。

楼主:
谢谢,总算心里有了点底,这个主要用来径向定位并使工件夹紧,类似“夹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