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下这个齿轮图纸!

楼主(2012-12-27):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齿轮加工内齿的时候测量是测量公法线么?那个142是不是公法线尺寸?跨齿数是多少呀?

网友A:
压力角30的还真没算过。有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角30的还真没算过。有时间看看。

麻烦有空帮我算下吧,谢谢啊!

网友B:
内齿一般测量跨帮距,公法线不好测量,另你图纸上的齿参数M14Z17α30°

网友:
齿顶圆、齿根圆以其它参数根本不协调。差的很远。

网友C:
根本没法算!

网友(点评):
模数 14,不是0.4

网友(点评):
按照齿轮的话,齿顶圆比基圆小。按照花键的话,最大模数为10,没有14模数的。这是个无头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齿一般测量跨帮距,公法线不好测量,另你图纸上的齿参数M14Z17α30°

那那个142是什么尺寸啊?跨棒距又是多少啊?量棒直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没法算!

不是吧,算不了的话怎么加工啊?

网友(点评):
各个参数都相差很远,怎么算啊?

网友:
建议你找插齿刀厂家问问吧,他们应该了解,也有可能是渐开线花键。

网友(点评):
DIN标和4156里边没有0.4模数的花键。最小的模数为0.5.

网友:
内齿轮测跨帮距,30度就是渐开线内花键,有标准可以直接查处跨帮距和圆棒尺寸

网友:
结果如何?等待楼主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