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把这个程序段详解一下,谢谢

楼主(2012-12-27):
G10L2P3X_Y_Z_C_:程序段中L2指的是不是坐标值赋予,P3是不是G56坐标,那有没有P0呢,是什么?
如果要给刀补赋值是否可以用这个程序段,是不是用L3?如何使用?请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
2楼,够直接

网友:
不太清楚,这个是铣床的程序吧,怎么G10后面跟了L

网友(点评):
不关是铣床还是车床,L2表示改变工件坐标系 L是偏置的类型,还可以是长度,磨损,刀具几何半径,刀具磨损半径

网友:
2楼很直接 谢谢

网友:
谢谢二楼的答案!

网友(2013-05-19):
二楼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