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旋转射灯原理(求解)

楼主(2012-12-27):
   今天看晚会,看到个自动旋转射灯(Ps:非专业名词)。我一整晚都专注这玩意上,观察它运动很平缓,转动很快。因此我想求各位大大。能说说原理。和专业名词

网友A:
底座正反转吗?要是不是应该联动上面的不会往返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正反转吗?要是不是应该联动上面的不会往返反转

你好。我是这样理解的,像人这样自转(),然后头前后摆。不会用机械的专业术语(谅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这样理解的,像人这样自转(),然后头前后摆。不会用机械的专业术语(谅解)

我只有下面两种理解:
1、用两个小电机来实现,反转的用凸轮来,当然要一个弹簧复位。
2、就是旋转部分可以往返旋转,正反转的时候,上面部分也来回翻转。
你看看其他人还有没有其他见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下面两种理解:
1、用两个小电机来实现,反转的用凸轮来,当然要一个弹簧复位。
2、就是旋转部分 ...

不好意思,刚刚想起了一件事,还有第三点,就是你去看看车间里面的风扇,那种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那种摆头的风扇最直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