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上的电机是直流伺服的多还是交流伺服的多?

楼主(2012-12-28):
          请问一下机器人上的电机是直流伺服的多还是交流伺服的多?什么地方用直流电机?什么地方用交流电机?为什么?谢谢!

网友:
交流的吧?。。可能也会有直流

网友:
目前交流伺服有取代直流的趋势。

网友:
好像是交流的慢慢变多了,方便嘛

网友A:
交流的,有全面取代直流伺服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有全面取代直流伺服的趋势!!!

就没有非用交流不可的时候?

网友:
交流的  控制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绝大部份都是交流的。非常非常小型的设备才会用直流伺服。

网友:
一般是用交流伺服,将来有取代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