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压卷铜针,求助

楼主(2012-12-28):
这个一个铜针,之前市场上面有很多种这样的,都是冲压做出来的,现在是问题是市场上面的冲压出来的,会在4mm和8mm那边有变形,变成D3.2mm 左右,这样是不能接受,如果最后在模具上面作个整形话,能解决这个问题么,有图就是市场上面标件!

楼主:
@老鹰 我是看那个区的人气高,才发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多了。呵呵。

正常情况下不是冲压慢慢卷过去,自动形成的吗!

网友:
这活要干好也是不简单的,呵呵,你照片上有凸起的部位是存在拉伸的,模具做不好就是现在这样了。

网友B:
按照楼主发的图纸零件,在展开时就有困难,实际模具也很难达成图纸的效果,但是不代表不能达成。

照片的情况是在断差处出现有凸出,这是错误工艺所致,必需修改工艺;
楼主想藉由模具或其他方式来整形,以期望将照片的凸出情况消除,而达到图纸的标准, 个人判定是有困难的,工艺思维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发的图纸零件,在展开时就有困难,实际模具也很难达成图纸的效果,但是不代表不能达成。

照片的 ...

那点凸出,在模具上面最后工序加个整形,我之前试过用手工敲这个铜针,手工整形,貌似可以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发的图纸零件,在展开时就有困难,实际模具也很难达成图纸的效果,但是不代表不能达成。

照片的 ...

依你的看法,要做这个还有其它办法么

楼主:
顶顶,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C:
      按您给的图,我的意见是;
      1,利用卷曲,很难达到要求。或者说,不可能。
      2,利用冷拔黄铜管缩径。再用线切割开口。宽度要大于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您给的图,我的意见是;
      1,利用卷曲,很难达到要求。或者说,不可能。
      2,利用冷拔 ...

不是吧,线切割多贵啊!我预计0.1元作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线切割多贵啊!我预计0.1元作出来

      要是那样的话,我真的没有好办法了。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那样的话,我真的没有好办法了。惭愧!!!

冲压模具都能做到凸起,在在模具上面整形一次有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