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e 绘制钢结构构件

楼主(2012-12-28):
小弟有一个任务用三维软件绘制港口 栈桥 的钢结构..
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PROE有个钢机构插件,个人感觉PROE钢结构不是很好用,可能是自己美完全搞明白,有大侠厉害的勿拍我

网友(点评):
需要专门下载吗?我的是4.0的

网友(点评):
4.0要去下载,你百度上搜下就有,5.0以上自带了。但是我用过后感觉很不好用

网友A:
不好用 有个插件, 只需要改一下配置文件就可以出来,但一点都不好用,做钢结构还是用INVENTOR 的结构生成器,国标型材应有尽有,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用 有个插件, 只需要改一下配置文件就可以出来,但一点都不好用,做钢结构还是用INVENTOR 的结构生成器 ...

用那个画 皮带机栈桥也没问题呐?

网友:
inventor画钢结构件方便,只需要先将钢结构件的框架用空间线画出来,然后调用标准库中的型钢,贴到每个空间线上就可以了,而且接头处可以按分类自动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那个画 皮带机栈桥也没问题呐?

可能是我不熟练破衣的这个插件的用法吧,我们以前画管带机用INVENTOR画,很方便。

网友B:
用XSTEEL详图软件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STEEL详图软件制作

孤陋寡闻了...没听说这个软件饿求大侠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