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型,请教

楼主(2012-12-28):
气缸能 在25公斤压力下  能顶住工件

网友A:
25的缸径就可以了,保险一些用32的缸径,气缸型号很多,拿本气缸目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的缸径就可以了,保险一些用32的缸径,气缸型号很多,拿本气缸目录看看

工件内径为100MM  25的气缸?不行吧~

网友:
不能吧!2.5MP?
缸径是密封面积的N倍。2.5MP/N满足气缸的工作压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