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7.5突然偏置面功能不能用了

楼主(2012-12-28):
选不了面,是什么情况??以前用的好好的呀,跪谢高手们解答一二

网友:
 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
盗版软件一般会出现这种异常的,很正常,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重装软件或电脑配置提高点,只能这样了,不可能搞个正版的吧,不现实,呵呵!

楼主:
没提示、电脑配置还是不错的,正版用不起啊  几十万...........

楼主:
{:soso__2227408330210228110_1:}卸后重装依然无解。。。。。求答案啊 求答案

网友A:
是不是模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模型的问题

不是的  所有的都这样

楼主:
已解决  点一下命令窗口的上像转圈的那个小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