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之老外做的手工计算与软件分析相结合

楼主(2012-12-28):
人家没把基础丢了,全文转载。
For this post I decided to test out something that I learned in my mechanical vibrations class which is calculating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a semi-ring. This ring can be seen above with some of the basic dimensions. Below are my hand calculations to find the frequency. The subscript G is referring to the center of gravity whereas the subscript O is referring to the geometric center of the ring. Gravity is the restoring force that is acting on the ring when the center of gravity is past the geometric center of ring. I found the maximum kinetic and potential energy of the ring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total energy in the system is the kinetic plus the potential. When the ring is at is farthest position, the potential energy will be at the max and there will be no kinetic energy. When the ring is passing through its equilibrium the kinetic energy will be at its maximum and there will be no potential energ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total energy in the system is not changing they can be set equal to each other. Solving this for the natural frequency will result in a relatively simple formula that is seen at the bottom of my hand calculations.
The next step was to create the model in SolidWorks and create a motion study. I used motion analysis to create a study using gravity and had an initial displacement of the ring. In the first study I just used a tangent mate to keep the contact but I also created another study in which I used solid body contact with friction. This acted as a damper and reduced the amplitude over time. Once I ran the study I plotted the y component of linear displacement selecting the upper edge of the ring and the base plate as a reference. This gave me the graph that you see below.
To find the frequency of oscillation I right clicked in the graph and selected export CSV. This gave me data points that I was able to open in Excel. With this open I determined the number of cycles per second. This turned out to be approximately 1.1 Hz which is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1.04 Hz that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equations. Feel free to check out the model below and try to calculate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a different sized ring but make sure to have motion analysis added in

网友A:
长见识了,老外真认真啊!计算书都写得这么干净!

网友(点评):
人家做的机械振动的作业

网友(点评):
那要分草稿还是留底用的正稿了,正稿的计算书我们的也很清晰。

网友:
大侠,这是人家学生的作业而已。

网友B:
国内学生也可以做,没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学生也可以做,没做而已。

就没有那劲吧,做出来再说,不能说自己能做,只是没做而已。这就是差距!

网友(点评):
為什么沒做? 1. 懶 2. 怕麻煩 3. 認為到時再算~~~~~~~~那功底是會從何而來?

网友(点评):
很多人并不真正认识到基础计算的重要性,一个真正的工程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专业能力。你不动手算,现在可能大部分行业都专用的计算软件,而对于计算中设计到的公式不思考其由来,这就很难提升自己。这是我的看法。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作业而已啊,谁说国内学生没做啊,我当年都做过的

网友(点评):
差距是要承认的。

网友C:
准备寒假搞基础,力学 数学!回老家潜心学

网友(点评):
寒假很忙的,如果平时没有学的,寒假真的很难抽时间学。。。

网友:
竖然起敬

网友:
楼上的,都看懂了吗?又是“长见识”,又是“然起敬”,我是没看懂,可以帮忙翻译下否?

网友(点评):
他是说要验证下《机械振动》所学的一些东西,手算一下一个半环的固有频率,然后用仿真方法验证一下。

网友:
简单翻译了一下,请大家斧正。

在本贴我决定彻底检查一下我在机械振动课程上学到的计算一个半环的固有频率。这个半环的一些基本尺

寸可以从上图中看出。下面是我手算出的固有频率。G表示重心,O表示环的几何中心。当重心超过环的几

何中心时,重力是作用在环上的回复力。根据这个系统中的总能量等于动能加上势能的原理,我找出了环

的最大动能和势能。当环在最远的地方时,势能最大,动能为0.当环通过它平衡位置时,动能最大,势能

为0.根据系统中总能量不改变的原则,最大势能等于最大动能。为固有频率解决这个将得到一个相对来

说比较简单的方程,这个方程可以在我的手算书的下部看到。

网友:
中间一段:
接下来在SolidWorks中建立模型,并且将进行运动研究。我在运动分析中使用了重力来研究,并得到了环的初始位移。在第一次研究中我只是用了切线匹配来保持接触,不过我在另外一次研究中使用了实体和摩擦力。摩擦力就像一个阻尼器在作用,随时减少了振幅。在研究中,我将环的上边缘相对于基板的线性位移作为y轴方向的位移画在下图中。

网友:
最后一段:
为了找到振动频率我在图中单击右键选择输出CSV格式。这样我可以在Excel中打开这个文件得到数据点。我就可以确定每秒的循环数目了。得出的结果近似于1.1HZ,和手算出来的1.04HZ相当接近。轻松的查看一下下面的模型,并试着计算一种不同尺寸的环的固有频率,不过记得运动分析证实一下。

仓促翻了一下,

网友:
下面的是google翻译的:
对于这个职位,我决定测试的东西,我学到了在我的机械振动类是半环的固有频率计算。此环可以看出,上面的一些基本尺寸。下面是我的手工计算的频率。下标G的中心的重心,而下标O是指是指在环的几何中心的。重力是的恢复力作用在环上时的重心是过去的几何中心的环。我发现的事实,即在系统中的总能量是动能加上潜力由于环的最大动能和势能。当环是在最远位置,势能将在最大,将不会有动能。当该环通过其平衡的动能将在它的最大值,并且不会有势能。由于一个事实,即在系统中的总能量是不改变它们可以被设置为彼此相等。解决这个问题的固有频率,将导致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公式,被认为是在底部的我的手计算。
下一个步骤是创建的模型在SolidWorks中创建一个运动研究。我使用的运动分析,建立一个研究,利用重力和环的初始位移。在第一项研究中,我只是用切线的伴侣保持接触,但我也创造了另一项研究中,我用坚实的身体接触与摩擦。担任阻尼器,减少的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我跑研究我绘制选择的环和作为参考的底板的上边缘的线性位移的y分量。这给了我,你看下面的图。
要找到我右键点击图形和选定的导出CSV振荡频率。这给了我,我是可以在Excel中打开数据点。有了这个开放,我决定每秒的周期数。事实证明,这是约1.1赫兹,这是比较接近的1.04赫兹,使用下列公式计算。随意检查出的模型,并尝试计算的固有频率不同大小的戒指,但一定要运动分析

网友(点评):
谷歌是死翻譯, 電腦翻譯還比人腦差些, THIS POST, 似乎用此貼合適, 並非職位

网友(点评):
电脑翻译现在是有点问题,不过还是可以理解大意的。未来电脑翻译会取代人的翻译的。吴军有一本《数学之美》里面有些关于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点评):
吴军的数学之美和浪潮之巅我都看过一部分,有时真的感觉学计算机的智商都很高。有些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很接近了。

网友(点评):
其实谷歌很聪明了,它知道很多用谷歌翻译的人都是翻译外企招聘的职位要求,所以就翻译成职位了,哈哈。

网友:
中国就的被郑板桥害的,什么难得糊涂啊

网友(点评):
和郑板桥有毛的关系。

网友(点评):
鄭板橋是處于清初文字獄年代, 寫句"清風亂翻書"也得殺頭呀. 難不糊塗? 中國是封建專制太久之害. 孟子民貴思想比西方早二千年, 但根本連實踐機會都木有

网友(点评):
真的是躺着也中枪,基本上一出现难题了,各种古人比如孔子,老子,庄子,什么封建制度啊,什么那个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都被埋怨一遍了。

网友:
做得挺认真的、

网友:
不过一个学生作业而已,都不知道楼主看懂没有。
所谓“计算书”我看叫草稿纸更合适,随便看看大学生课设写的计算书,比这个漂亮的有的是。
崇洋也要有个度,别拿张草稿纸都当Bibl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老外真认真啊!计算书都写得这么干净!

我現在見識的老外, 都是正經八兒的字母一個一個的寫, 沒有像20世紀初的書信, 還是草書, 故人家的書寫大都四四正正, 干淨整齊的好習慣. 德國人, 更像是我們的小學生, 用格仔紙寫, 更清清楚楚, 繪圖尤其方便. .

我國人, 大都是草書藝術家矣.

不過有個行業陋習, 我覺得中外如是, 大夫寫病歷藥單, 像鬼畫符似的,

网友(点评):
那是写字赶不上说话的速度,自己的草书只有自己认识。

网友:
簡單來說, 是大一, 大二機械力學的課題也好, 要計算實際工件是自然振盪頻率也罷.

因為此半圓件, 左右搖動時, 動能與勢能是交換運動, 如鐘擺.

此老外, 先自己運用所學的公式, 包括MOMENT OF INERTIA, 及第一次微分方程等, 算后, 再用 SOLID WORK 再精繪重心每個的位置, 輸出至EXCEL再核算其手算公式, 如此而已. 如有錯, 請指正.

网友:
中国就是缺少认真的精神

网友:
现在国内可能还有这个问题:计算和分析脱节。会计算的不会分析--年轻人,会分析的不会计算--老人家。

网友(点评):
哈哈, 后者像說我

网友:
肃然起敬呀,厉害!

网友:
顶,我们公司的老外也很认真,手稿都画的很规矩,学习中

网友:
主要还是一个态度问题

网友:
这很普通啊,有很需要惊讶的吗?

网友:
德国的学生画的,我们需要这种精神

网友(点评):
你从哪儿看出是德国的学生?

网友:
世界就怕认真二字!

网友:
第一眼感觉像机械原理那本书………………苦     逼

网友:
看到全是英文头就开始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寒假搞基础,力学 数学!回老家潜心学

也是啊,,就看能学多少了,,趁现在有浓厚的兴趣,享受机械的乐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寒假搞基础,力学 数学!回老家潜心学

难是肯定的,,趁现在有浓厚的兴趣,享受机械!

网友:
国外家庭作业而已

网友:
说实话,我看到英语就头疼,直接是硬着头皮看完的。。。

网友:
还是要好好学

网友:
工作严谨呀,这就是为什么能设计出好的设备的细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