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加工这个轴?请教

楼主(2012-12-28):
如上图所示,设备采用加工中心,大批量生产,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加工这个轴?

网友:
不太清楚图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应车床或车削中心啊,加工中心咋干?

网友:
只能看到局部图,那端什么形状,什么结构不清楚。没法下结论。。。

网友:
从图上看 要多买普车进行粗加工。再上数车精加工就可以了。如果直接用毛培上数车加工的话,浪费刀具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应车床或车削中心

网友:
最好把图弄全~~~

网友:
用数控车床 搞什么加工中心

网友:
公差那么大  直接数控车呀.  要求高的地方在留0.3mm磨一刀就是了

网友:
看不懂图纸

网友:
这个局部图明显是回转类的零件,车削加工比较适合啊?为什么要用加工中心呢?后面是不规格非旋转的?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车床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