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好齿轮配合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28):
上图是啊涡轮蜗杆的一些尺寸,涡轮由公式d=mz/cosB计算出螺旋角为0,说明涡轮齿廓没有偏角吗?但是蜗杆是有导程角的,这样配合起来合适吗?求高手解释一下,顺便说说齿轮的配合有哪些注意要点!谢谢!

楼主:
高手在哪?不要沉了啊!

网友A:
涡轮是双导程,蜗杆就应该是两头,涡轮的螺旋升角和蜗杆的螺旋升角大小相等方向相同,涡轮不可能是直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轮是双导程,蜗杆就应该是两头,涡轮的螺旋升角和蜗杆的螺旋升角大小相等方向相同,涡轮不可能是直齿

你好,谢谢回复,那按照上图的尺寸怎么算出螺旋角呢?

网友:
不是已经和你说了蜗杆的导程角和蜗轮的螺旋升角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