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点胶应用遇到问题,求教各位大侠给予支持!

楼主(2012-12-28):
现在做的设备是一台涂胶机:需要在一块3-5毫米厚平板的平面上四周涂一层胶(不是涂在板的侧面,前道工序在平面上已经涂有油漆涂层已干透),涂胶的宽度约5mm,涂层需要薄一些,涂完以后就像用毛笔写字一样,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口”字,要求四周没有胶水流淌的现象,平板是一块300*400mm的长方形,胶水的粘度与蜂蜜类似,颜色比蜂蜜略深,胶水中的溶剂有点挥发性,涂完胶水的板后道工序会进入烤箱烘烤至胶水干透。
平板用输送辊送至涂胶位置,涂胶枪收到平板到位信号后,胶枪打开出胶口开始点胶。现在选用了一个带气缸的点胶枪,(国产品厂家说此枪带有回收胶作用,但是好像看不到收胶的动作)由于一般的针头不合适用,所以自制了一个枪头加在点胶枪的头部,枪的胶水供料是连接了一个带有精密减压阀控制的压力桶,控制压力在0.06-0.1Mpa左右。现在的问题是:1,枪头胶水有滴漏。2,如何才能涂出5毫米宽的胶迹。现在点胶枪每次点胶结束,在枪头总是有一滴余胶,再次点胶时使得开始段的胶水量太多,不知如何改可以达到使用要求,请教各位大侠出出主意,我先谢谢各位了!(附胶枪图)

楼主:
曾经试过毛刷、针头

网友:
看你这个胶枪挺简单的,不知道是不是拉杆和上面的垫圈密封不好造成的

网友(2021-01-11):
可以用毛刷自动涂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