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的塑性模量是多少?请教

楼主(2012-12-28):
请教各位大师:钢材的塑性模量一般取值多少?实在找不到权威的。机械大多讲弹性,很少讲塑性。

网友A:
这个要看明确的牌号,各家的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明确的牌号,各家的都不一样

应该有个大概的取值范围,类似弹性模量。

网友A:
你想知道那个材料,不锈钢还是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知道那个材料,不锈钢还是铁

25MnSi。是钢筋材料。只知道比弹性模量小很多。

网友(2014-06-20):
引用 网友A:
你想知道那个材料,不锈钢还是铁

大师,我想知道不锈钢的,望不吝赐教

网友:
大师们为何都沉默了呢

网友(2014-07-26):
首先,塑形模量这个词是否有标准的定义,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材料在均匀塑形变形阶段,应力和应变的比值。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我们再往下说。一般情况,碳钢的弹性模量相差不大,都在200GPa左右,且弹性模量不是热处理、合金化的敏感变量。但是当材料进入塑形变形阶段后,不同的碳钢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相差很大,并且会随热处理的不同发生很大变化。不会有一个基本一致的塑形模量。其实你关系某一种材料的塑形特征,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做一些拉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