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零件的线槽和孔毛刺,请教

楼主(2012-12-28):
如图,这些零件大大小小各种形状很多种,每种都有线槽和两个孔,现在处理这些线槽和孔都是穿根线然后用手使劲来回拉把里面的毛刺清理掉,这样太浪费时间和人,想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们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用来处理这个问题,(每个零件前面都有个尖不能弄钝了)
还有就是个尖那里磨光也是用手一个一个的磨这样成本太高了,尖那里有几个小的弧度,弧度的角度尺寸都有要求。表面处理现在是先用滚筒滚 然后用药水洗(整体的厚度有要求,电镀掌握不了厚度)
 要解决线槽和孔毛刺,针尖的磨光处理,表面发亮处理。

楼主:
工业缝纫机上的弯针

网友A:
http://www.zwecm.com/xinxi_info.asp?id=94   我们这一个生产去毛刺设备的不看看适合吗

网友:
如果是非铁磁性的工件,用磁力抛光机就可以。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2013-03-20):
试试先化学去毛刺后表面再电镀--www.wxopu.com

网友:
毛刺不去除,对线的使用非常不利。

网友:
针尖部分很重要。而毛刺又难去除。是否可以先去毛刺后磨针尖呢。这样就可以用专业的超声波抛光机来完成。最后只要精加工一下针尖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zwecm.com/xinxi_info.asp?id=94   我们这一个生产去毛刺设备的不看看适合吗

先看看你网站的技术资料,看不清楚,我是加工凸轮轴的厂家,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又能通过抛光表面光洁度,又可以去掉加工过程中出现的毛刺。谢谢

网友:
电解抛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