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尺寸精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28):
行业新人,请多多指教。这几天一直在看这些帖子。昨天有个疑问现在还没解决,搬上来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上查了些资料有可能很旧,不权威。希望指点:目前性能算上乘优质的加工中心加工尺寸精度大概+-0.01.中等的+-0.03(当然法国 德国进口的我们不说)有些网友的说法 加工中心(不考虑顶级设备)主轴径向跳动能保证1丝就很牛很不错了。
如果以上我得到的信息算是靠谱,那我就很纳闷 我以前H7的小孔0.012 0.018的公差都是加工中心保证的 现在又无法回原单位查证机床的精度。姑且说以前厂里牛B 都是进口货精度都是μ级  但是现在小企业应该都没那么雄厚的资金实力吧。那就是说大多数企业大多数加工中心加工H7的小孔尺寸都很吃力,还得磨或其他工序(这貌似不合理)。
要么就是我以上查到的资料是几年前的数据,时代更新 现在国产也能达到加工精度1丝以内甚至更小。
所以想请各位大侠解解惑。当然这孔我们肯定是考虑量产的情况。

楼主: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一般四五六个人的小作坊,能不能做出H7这样的精度?

网友A:
我加工中心镗孔 是铝件 能到H7标准,镗刀如果偏心厉害,转速很高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工中心镗孔 是铝件 能到H7标准,镗刀如果偏心厉害,转速很高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谢谢指教。你们床子的轴向跳动是多少?什么牌子的。你们加工精度一般在多少可以好保证。我朋友开的台德国五轴联动机子的轴向跳动千分之1重复定位千分之1 加工尺寸精度可以保证正负0.003。但我疑惑的是一般的中小型企业没这个钱买这么好的机子。难道一个H7的孔就要上磨床

楼主:
来几个朋友帮忙解答下,顶下咯。呵呵!

网友B:
国产可以。厂里纪和的机器加工孔距0.005毫无问题。自己测的重复定位0.0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可以。厂里纪和的机器加工孔距0.005毫无问题。自己测的重复定位0.003。

重复定位应该是影响孔距吧。我说的是孔的加工尺寸精度!

网友C:
尺寸可以通过补偿调整的吧

网友:
重复定位可以达到0.003,尺寸精度达到0.01无悬念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复定位应该是影响孔距吧。我说的是孔的加工尺寸精度!

ADC12,镗孔+-0.003无问题。0.5um精度电子气动量具全数测量过,可以保证在此范围内。当然,我用的刀具可能也对精度有保证。使用的是BBT40柄。精度比普通40柄高近十倍。

网友D:
数控机床优势就是在于数控,很多时侯是可以补偿的。工件的加工精度不完全是由机床精度保证的,加工工艺很重要。我们加工的机床床身精度(5500MM长直线度在0.03到0.04MM之间,全长0.02MM/1000MM)都比加工用的龙门镗铣床母机精度要高,就是通过试加工后测量,根据轮廓形状适当作出刀具的补偿,就能达到要求啦。

网友:
加工中心啊,我司也有加工铝件的中孔,不过就是用的数控车,图纸要求精度是±0.004,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材料?多大的孔?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控机床优势就是在于数控,很多时侯是可以补偿的。工件的加工精度不完全是由机床精度保证的,加工工艺很重 ...

学习了。谢谢指教!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初加工调试补偿到了需要精度后就可以量产了。抽检有问题再调试进行修正补偿后再进行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12,镗孔+-0.003无问题。0.5um精度电子气动量具全数测量过,可以保证在此范围内。当然,我用的刀具可 ...

学习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可以通过补偿调整的吧

谢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指教!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初加工调试补偿到了需要精度后就可以量产了。抽检有问题再调试进行修 ...

不可以,机械加工是一个综合技术,机床本身的性能,刀具的选用,切削参数的调整,材料本身的加工性能,都得综合考虑。有时,有的机床补偿也是不行的,就是因为机床本身性能不好,补少了,不起作用,补多点,又过头了。因此说,加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机械加工是一个综合技术,机床本身的性能,刀具的选用,切削参数的调整,材料本身的加工性能,都 ...

谢谢指教!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的这个精度孔尺寸比如说H7的小孔,公差在+0.012/0或者+0.018/0,这种产品要量产的话,机床如果加工精度在+-0.01mm是不适合的。小批量的话是没问题,但是量产加工周期是无法评估的。如果量产的话是需要更精密的机床才好实现的。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大哥的是。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加工中心(欧美最精密的除外)加工尺寸精度优质的在+-0.01较好的+-0.03。这个数据算不算是比较靠谱的?因为也是网友帖子发的,想多向几位前辈认证下。先谢谢了,呵呵。

网友:
厂家基本是这样标的。我一个朋友的850加工中心,乔峰品牌,看随机的检验报告,能达到的。实际上加工精度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