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处理一般多厚

楼主(2012-12-28):
1mm厚的钢板(Q235)钣金件750×200我想内表面亚光处理又不想要油 漆之类的。所以选喷塑。技术要求我写的是喷塑黑色亚光1mm  由于当时不太清楚一般我们厚度是给多少网上看有人2.5mm的厚度。我就想反正厚度我也无所谓就给了1mm
主管审图说是1mm太厚 一般0.1mm差不多。我又怕亚光处理0.1mm够不够。所以想请教大伙 一般我们是给多少的厚度 厂家也好加工 产品效果也好(内表面不反光)。

网友A:
冷扎板钣金零件喷塑在开关柜行业有国标参照的,可能各厂家要求不太一样,比如《铅笔法测定涂膜硬度GB6739》,《漆膜附着力测定法GB1720》,《漆膜颜色及外观测定法GB/T1729》,《机械产品环境技术要求GB/T 14093.1》等等。一般自动线设置为60微米到80微米,可以用测厚仪进行检验。
太薄就透底,太厚的话会有严重的桔皮痕、流痕和针孔,手工喷的话得看师傅的经验。
喷塑前也要注意零件是否磷化,表面处理是否达标,板件磨痕和修补痕迹是否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扎板钣金零件喷塑在开关柜行业有国标参照的,一般自动线设置为60微米到80微米,太薄就透底,太厚的话会有 ...

谢谢。那我想说的是我如果不标注喷塑厚度也没问题的 他会按行业标准来。只是想了解我要些技术要求的话。写黑色亚光多厚才合适呢?你说的自动线设置60~80μm。是指喷塑厚度嘛?可我看网友说他喷2.5MM厚。由于不专业所以还是想请您和各位大侠说的更透彻点。(80μm亚光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点评):
对的,喷塑厚度指喷好后可以出厂的零件,一般不超过80微米,稍多点到120微米都可以。您可以让他喷一个80微米和2.5毫米的样板看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想说的是我如果不标注喷塑厚度也没问题的 他会按行业标准来。只是想了解我要些技术要求的话。写 ...

嗯。受教了,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