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曲线数控怎样编程

楼主(2012-12-28):
有难度么!

网友:
在CAM中用样条曲线拟合,其余交给软件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借贵宝地问一下,比方说我在弧开始点写上(0, 0),以此为原点,然后写出该段弧线的表达式,比如y=1/x,然后在弧结束点给出坐标(10,  0.1),并且这段曲线要求很精确。请问应该怎么做?
具体要求是理论上每一点的斜率误差在1%以内,请问样条曲线拟合能达到要求么?

网友(点评):
不用样条曲线拟合,你那种用公式画出曲线可以吧?然后交给软件。

网友:
根据这几个点求解方程!
根据方程,细化拟合曲线!

网友:
能不能这样编程,比方说令x为刀尖横向的坐标,编程序:
x=0
for 1 to 100000
x=x+0.001
y=1/x
end
然后机床按照指令走xy坐标不就行了?

网友:
能不能用三点圆弧插补G05,但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