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UG画的轴测立体图,导出成DWG格式后,怎么成线条了

楼主(2012-12-28):
我用UG画的轴测立体图,导出成DWG格式后,怎么成线条了,不是一个整体了,请老师们指导一下了!谢了!!!

网友:
你应该出UG工程后,再把UG工程图导出DWG格式

网友A:
楼上正解啊!补充下,转换的时候用2D-exchange 不要直接导出DW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啊!补充下,转换的时候用2D-exchange 不要直接导出DWG。

转换的时候用2D-exchange ,不知选项怎么选?

网友:
直接把导出至于设置下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