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机灌装系统设计和计算,请教

楼主(2012-12-28):
灌装机灌装系统设计和计算,这个流量问题和灌装时间一直没算明白。求前辈和高人啊。

网友A:
你去图书馆去查一下就知道了,我看到了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图书馆去查一下就知道了,我看到了这方面的资料

图书馆的基本是旋转型的,我想查的是直线型单片机或者PLC系统控制法的灌装系统。
应该查哪种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书馆的基本是旋转型的,我想查的是直线型单片机或者PLC系统控制法的灌装系统。
应该查哪种书啊

你可以先做个基本参考嘛,然后把它一步一步分解嘛

网友(2017-06-01):
你知道不妨就告诉我们嘛!

网友(2017-09-29):
貌似只能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