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藕有无专用的机械呢?

楼主(2012-12-28):
有没有一个机械专门用于挖藕呢,现在的挖藕机貌似只能挖有水的池塘里的藕,如果塘里没有水,只有很深的泥巴就不能胜任了。一个小点子。提供给高手们讨论讨论。

网友(点评):
你这个就是LZ说的要在有水的情况下才能用的,高压水。

网友:
提到挖藕我都会打哆嗦。以前挖过,在那个水裤里面穿得相当厚,还是挡不住那个寒气。现在还主要是人工挖吧,反正上次回家去还碰上他们挖藕的人回来,冻得脸色发青。机械化估计现在还只能做到高压水冲,那底下盘根错节的,还真不好弄。

网友:
应该种的时候就把藕种在专用夹具里面呢,然后就可以机械化收割和播种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成本怎么样。成本高可受不了。卖不了几个钱的东西。

网友(点评):
想法很大胆,可以实现。比如种在网兜里。

网友:
挖藕可没那么容易
走向不确定,深浅不确定,大小长短不确定
除了人很难搞机械挖啊

网友(2014-04-13):
目前只看见过用高压水枪挖的,至于机器,还没有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