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淬火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28):
45#钢加工的齿轮用什么方法淬火?

网友:
齿部高频淬火,深度1mm,硬度48~55HRC。

网友A:
先调质,再表面高频淬火
或先调质,表面渗碳或渗氮

网友(点评):
45#渗氮比渗碳从硬度,抗疲劳效果都要好些。就是渗氮层要薄一些

网友(点评):
菩提 你确定是渗氮?这是齿轮,相互间需要齿部啮合的,你不怕掉渗氮层脱落? 一般情况高频淬火即可

网友:
高频最方便省事!

网友:
45#钢的一般都采用齿部感应淬火,精度要求高的,就淬火后在磨齿。一般齿轮齿部感应淬火后,齿形齿向方面的精度就只有11~12级,甚至更差。也有45#钢的用软氮化工艺的,那个就是硬化层很薄,但是变形很小。

网友B:
别听他们的,具体情况要看你的使用情况在确定热处理工艺,闭式传动轻载,对耐磨要求低一些;开式重载,对耐磨要求高一些。还有可能还要看你这个齿轮是齿轮传动中大齿轮或小齿轮,小齿轮齿面硬度高一些,大齿轮齿面硬度可以一些(轮齿啮合过程中,大齿轮的齿面冷作硬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主要是看齿轮的载荷,不同的热处理,会使材料的力学性能发生变化,只选对的,不选贵的,这是作为一个好的设计人员的能力之一;还有齿轮的使用环境,这也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质,再表面高频淬火
或先调质,表面渗碳或渗氮

45#钢也可以渗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5#钢也可以渗碳吗?

45钢属中碳钢可以渗碳,但注意渗碳前最好先调质处理以获得细密的回火索氏体为渗碳作准备,另外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基材本身有了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不发生鸡蛋壳,即外硬内软的现象。硬度控制在HRC50左右,不易太高,达到HRC55及以上时渗碳后再淬火加低温回火的组织为粗大马氏体,硬而脆,使用价值不大。

网友(2013-10-06):
第一次听说中碳钢渗碳!对于受冲击载荷的另件要求表面耐磨,心部有韧性,故采用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表面有硬度,心部有韧性!

网友:
45钢可以高频,氮化。

网友:
小齿轮的硬度比大齿轮要多50的布氏硬度,调制处理在渗氮

网友:
激光做萨,质量好,效率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45#钢也可以渗碳吗?

一般不渗碳,中碳钢调、调质处理,表面高频淬火获得高硬度

网友:
激光淬火最适合中碳钢齿轮的淬火了

网友:
低碳钢渗碳淬火和中碳钢调质加表面淬火这两种方案据自己的使用场合定.你选定45钢了,基本告别渗处理了.

网友:
淬火800度

网友:
45做齿轮
常用热处理是调质   或调质+高频淬火

若还想有什么方法,    那就换材料换材料

网友(2013-11-25):
我们这边做齿轮一般都是用如20CrMnTi这种低碳合金钢造的,然后热处理渗碳,一般做汽车变速箱齿轮据我所知都是用这种材料

网友(2014-05-31):
调质加高频

网友(2014-07-11):
还有一种就是氮化处理,我们单位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深度大概在0.2左右,硬度HV5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听他们的,具体情况要看你的使用情况在确定热处理工艺,闭式传动轻载,对耐磨要求低一些;开式重载,对耐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