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做了密封处理后,声音变很小

楼主(2012-12-28):
新做的一个检测仪,安装好后,蜂鸣器声音很小。请问解决方法,
安装的时候做了下面几种情况,请帮分析下
第一种情况:加密封圈,装好产品后,声音很小。
第二种情况:当取下蜂鸣器的密封圈后声音正常。
第三种情况:当用手或其他东西平放在孔1和孔2上面后,声音正常。

网友:
谐振腔没搞好,,,,,,,,,,,,

网友A:
你参考手机的就可以了,主要一是蜂鸣器规格对应的音腔大小,二是在壳与挡墙之间要有泡棉,三是出音孔的的面积。

网友:
莫非是密封圈接触蜂鸣器后,产生减振,音量因此减小。

网友:
密封圈什么材质啊?  蜂鸣器上面那个纸会影响发生   楼主的情况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手机的就可以了,主要一是蜂鸣器规格对应的音腔大小,二是在壳与挡墙之间要有泡棉,三是出音孔的的面 ...

你好  我现在不确定的是,加上密封圈之后,声音变小是什么原因:1.出音孔太大2.还是用另外零件震动产生共振引起的声音正常
   如果我改模具将出音孔1和2堵上后,蜂鸣器声音会正常么

网友A:
LIAOYAO说了,你的密封圈是不是压到蜂鸣器了。还有就是密封圈的材质一般都是EVA单面带胶泡棉。
至于你说的加上密封圈之后声音变小。很可能是因为没加密封圈之前的间隙很大使之影响了出音,现在封上了自然声音小了。
这种情况你可以在加上密封圈的情况下将出音孔逐步加大到要求的音量后然实际的出音孔面积改模。    本来加出音孔就是要减胶烧焊的,要小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AOYAO说了,你的密封圈是不是压到蜂鸣器了。还有就是密封圈的材质一般都是EVA单面带胶泡棉。
至于你说的 ...

朋友能留个具体联系方式么?好好请教下!

网友:
呵呵,希望能帮到你,我的电话18913091883

网友(2014-07-11):
密封后声音变小,那是因为声能被衰减了。衰减很复杂,需要啃理论,还要结合实际。
建议你试试膜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