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断齿-请教

楼主(2012-12-28):
一直在做设备中的传动及结构问题,上面用到一些蜗轮蜗杆传动,蜗杆使用的是40CR淬火,蜗轮使用铝青铜,油润滑。根据测试及使用结果,失效方式主要有蜗轮齿面磨损和蜗杆断齿(甚至整个蜗杆折断)。至今没有发现蜗轮断齿的。而机械设计手册中失效主要是蜗轮齿面磨损或者点蚀,以及蜗轮断齿。而实际中,蜗杆断齿却占据了失效的主要形式,因此想问问大家在设计或者使用蜗轮蜗杆传动中,什么样的失效形式最多?请大家知无不言,相统计一下规律,验证一下想法,看看是不是现行的的计算方式有问题。请大家按照以下几个方面书写:
蜗杆材料及热处理:
蜗轮材料及热处理:
润滑方式:
蜗杆头数:
蜗轮齿数:
模数:
螺旋角:
蜗轮承载:
转速:(蜗轮或者蜗杆的)
使用寿命:

十分感谢您的回帖!!!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两次,和楼主所说差不多。都是蜗杆齿压垮严重变形而失效。我当时的结论是蜗杆硬度不够/安装误差太大/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两次,和楼主所说差不多。都是蜗杆齿压垮严重变形而失效。我当时的结论是蜗杆硬度不够/安 ...

应该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我也问了别人,也是没见过蜗轮断齿的,都是蜗杆断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当时也没办法深究。

网友(点评):
不深究不行了,必须要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