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密封,请教一下

楼主(2012-12-28):
上面这块,会上下动作,这样O型圈好像会被沾起来,有没有更合理点的方法

请教下

网友:
用胶粘上。。。。。。。。。

网友:
更换密封圈形式,采用A或S型密封圈,下面的部位与孔的配合紧一点,应该不会被带起来了。

网友:
同样楼上

网友:
用胶粘上

网友:
做台阶配合,“o”型圈装入台阶孔内的槽中。

楼主:
用胶是肯定不行的哦

台阶的那种的话是不是不适合频繁动作

我再去了解下其它形式的密封圈,谢谢大家啦

网友:
这应该属于端面静密封,用丁腈橡胶,自己设计密封圈,把所有的密封圈设计到同一个零件上,如果不想粘贴,可以改变密封圈的放法
丁腈橡胶具有良好的耐水性、气密性及优良的粘结性能

网友:
这样设计的断面密封适合固定连接不运动的吧,重新设计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气控阀的密封原理

网友:
这样的密封方式 是用于不经常分离的
如果总是分离  那O型圈进槽

或者用快插接头

网友:
同意楼上。卡槽设计。

网友:
不要胶圈了
做个整个的胶片成吗

网友A:
可以考虑将底部的O型圈槽改进为底部大,开口小的锥形槽。。但是因为在端面上,要考虑一下你们的设备是不是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将底部的O型圈槽改进为底部大,开口小的锥形槽。。但是因为在端面上,要考虑一下你们的设备是不是可 ...

找到这样一种密封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