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5号钢调质硬度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12-28):
最近小弟考虑这个问题,之前网上也查了很多资料,大致得出调质硬度的选择要根据设计的实际需要,要根据外加的载荷性质决定,但是好多资料包括机械设计手册,热处理手册,材料手册都查过了,没发现对于各种工况的对应硬度范围,以前单位大都是217-255,或者241-285,但是现在单位常常只有180-220HB,网上大都是HRC28-32,或者250-280HB等等小弟迷茫了,这个硬度选择到底根据什么来

网友:
你想要多高硬度先

网友:
单纯硬度180-220HB不调也罢。

网友(点评):
赞同,退火态就有这硬度了!

网友:
我觉得你首先应该搞清楚调质的根本目的,而不是去问使用什么硬度。至于调质的定义,可以看看热处理的相关资料,主要是的得到综合力学性能较好的回火索氏体。至于硬度问题是要根据你设计的具体情形而定,因为硬度是可以间接的反应其他的力学性能,譬如屈服和抗拉等等。还有上面你提到的几种表达方式也是有些问题的,在行业内大多以布氏硬度(HBW)来表示调质硬度,如250HBW;还有就是硬度范围国家有相应的标准,上面提到是30,250-280HBW。

网友:
一般调质的话硬度在22-28HRC范围吧,具体的就不是很懂了

网友(点评):
单纯硬度180-220HB不调也罢。

网友A:
对于综合力学性能要求较高(既要求较高强度、硬度又要塑性、韧性良好)的零件,静载或中等非冲击载荷可用45钢等调质处理HB210-250;  承受较重或冲击载荷的零件可用40Cr等调质处理HB250-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综合力学性能要求较高(既要求较高强度、硬度又要塑性、韧性良好)的零件,静载或中等非冲击载荷可用45 ...

那180-220的有没有依据呢?也问过领导,领导只是说是,调质是为了追求一个综合性能

网友(点评):
感觉低了点,你得看具体使用情况

网友(点评):
载荷不大,没多少冲击

网友B:
调质不是为了高硬度吧?而是为了得到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

网友:
先计算出这个零件,你想要达到的力学性能,再考虑要热处理到何种程度

很多老师傅都是连设计带热处理工艺一起包掉的,为啥??自己设计的零件,要达到什么性能,自己最清楚,干脆把热处理工艺一起包了

网友:
调制是为了工件能达到使用要求,
工件使用要求需要根据客户要求来定。
不能单纯的谈论硬度问题!!

网友:
硬度应该是由工艺条件决定的, 是需要做实验的

网友(2013-05-13):
这个问题能说清楚的估计比大熊猫都稀有啦

网友:
看你想用在什么地方即设计意图。一般硬度代表的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可能是综合性能。因为批量生产不可能每根轴都去拉断一下试试。而打硬度方便快捷,又能对应材料的强度和综合性能(韧性,塑性等)。你设计好核算好强度后,可以做试样进实验室,看多大强度和冲击韧性的符合你的硬度要求,定个硬度点,作为制造时的参考。除非材料太差,太不均匀。一般讲有代表性。有的手册上也有硬度和强度的对应表格,可参考。
再举个例子,压力管道检测中有通过检测硬度来判断材料的变化情况。比如,如果管道的硬度比以前增加了,这时候要小心了,材料可能要出问题,要进一步检测。

网友:
楼主的意思好象是在问图纸标注工艺洛氏和布氏为什么这样标?应该是成品和半成品的工艺热处理标注法。

网友:
这要看产品的使用要求!45钢可调质也可正火,硬度根据使用!热处理可开专炉!(注意产品结构和尺寸)

网友C:
45钢淬透性不好,水淬硬度高,但易产生裂纹,油淬硬度低,不产生裂纹!

网友:
    组织决定性能,而硬度和机械性能都属于性能的一种。所以说硬度和机械性能没有必然的关系!其它力学性能在零件设计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如果其它性能指标也检测的话,难以实现,会破坏零件的。只是在通常的情况下,硬度能间接反映一下机械性能,但并不完全准确!
   45钢是中碳结构钢,冷热加工性能都不错,机械性能较好,且价格低、来源广,所以应用广泛。它的最大弱点是淬透性低,截面尺寸大和要求比较高的工件不宜采用。
   45钢淬火温度在A3+(30~50)℃,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取上限的。偏高的淬火温度可以使工件加热速度加快,表面氧化减少,且能提高工效。为使工件的奥氏体均匀化,就需要足够的保温时间。如果实际装炉量大,就需适当延长保温时间。不然,可能会出现因加热不均匀造成硬度不足的现象。但保温时间过长,也会也出现晶粒粗大,氧化脱碳严重的弊病,影响淬火质量。我们认为,如装炉量大于工艺文件的规定,加热保温时间需延长1/5。
    因为45钢淬透性低,故应采用冷却速度大的10%盐水溶液。工件入水后,应该淬透,但不是冷透,如果工件在盐水中冷透,就有可能使工件开裂,这是因为当工件冷却到180℃左右时,奥氏体迅速转变为马氏体造成过大的组织应力所致。因此,当淬火工件快冷到该温度区域,就应采取缓冷的方法。由于出水温度难以掌握,须凭经验操作,当水中的工件抖动停止,即可出水空冷(如能油冷更好)。另外,工件入水宜动不宜静,应按照工件的几何形状,作规则运动。静止的冷却介质加上静止的工件,导致硬度不均匀,应力不均匀而使工件变形大,甚至开裂。
    45钢调质件淬火后的硬度应该达到HRC56~59,截面大的可能性低些,但不能低于HRC48,不然,就说明工件未得到完全淬火,组织中可能出现索氏体甚至铁素体组织,这种组织通过回火,仍然保留在基体中,达不到调质的目的。
    45钢淬火后的高温回火,加热温度通常为560~600℃,硬度要求为HRC22~34。因为调质的目的是得到综合机械性能,所以硬度范围比较宽。但图纸有硬度要求的,就要按图纸要求调整回火温度,以保证硬度。如有些轴类零件要求强度高,硬度要求就高;而有些齿轮、带键槽的轴类零件,因调质后还要进行铣、插加工,硬度要求就低些。关于回火保温时间,视硬度要求和工件大小而定,我们认为,回火后的硬度取决于回火温度,与回火时间关系不大,但必须回透,一般工件回火保温时间总在一小时以上。

网友(2013-07-15):
对,调质不是为了单纯提高硬度,而是提高综合机械性能。

网友(2019-06-20):
45号钢调质,或者表淬,主要看你的目的和出发点: 大多数时候,很多人要它的耐磨性,所以要求一定的表淬硬度,那么,他的调质硬度可以不用可以要求,是45号能达到的就好。其次就是机械性能上,首先要了解45号钢调质的组织相变,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回火索氏体,所以在理上的217-255,这个区间可以更好的发挥45#的机械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钢淬透性不好,水淬硬度高,但易产生裂纹,油淬硬度低,不产生裂纹!

45号淬火过程,要用盐水。油淬危害很大,硬度也上不来,水淬很容易有裂纹。

网友(2019-10-16):
引用 网友B:
调质不是为了高硬度吧?而是为了得到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

对啊,硬度只是需求的一个方面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180-220的有没有依据呢?也问过领导,领导只是说是,调质是为了追求一个综合性能

这么说吧!调质的本质是为了提升材料的本身机械性能,如果45号刚和Q345俩种钢材,在不调制的情况下,两种钢材力学性能几乎差不多。高碳钢不调制,我觉得是很浪费的一种表现。强度、刚度、硬度。这三种要有个先天的认识,多看看专业数值吧。为什么有的要求调制硬度高呢,有的低呢,硬度过高,材料会催,冲击性不好,韧性差。硬度过低机械抗磨性能差劲,不能一概而论。不同行业使用的调制硬度,是根据长期以往的反复验证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