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径75mm304不锈钢圆棒批量铸造用什么工艺最合理?

楼主(2012-12-28):
  现在有大批量304不锈钢圆棒直径75要求铸造,长度在一米至两米之间,直径公差要求不严,后续加工车至直径60-71.8mm变径轴再热处理。
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浇铸工艺最经济实惠产量高?(在确保表面质量不能太差而且要保证车至成品没问题)

网友A:
弱弱的问句:不锈钢可以铸么?恕我才疏学浅,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句:不锈钢可以铸么?恕我才疏学浅,求解。

不锈钢可以铸造,很多不锈钢的管件都是铸出来的

网友(2014-04-21):
用水玻璃型砂,园棒模具斜放与地面形成夹角,浇口开在低端,底注。一箱多件,让钢水从底端往高端走,从高端冒出即可。浇注温度稍高些,铸件质量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