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的一些基础知识

楼主(2012-12-28):
刚面试过,当中问些基础的知识,都没回答上来。
比如:1.为什么焊条不允许有水要烘干?2.切削加工中粗造度有几类?3.Cr和Mn在材料中各有什么作用?等等
有谁感兴趣可以回答下!

网友:
只知道Cr是提高材料硬度的吧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过这些。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药皮容易受潮,受潮后的焊条工艺性能变坏,而且水分中的氢容易使焊缝产生气孔和裂纹,
                故焊条使用前必须烘干, 以降低焊条的含氢量,一般采用350~450º,保温1~2小时,烘干。

关于第二个问题: 表面粗糙度高度参数有3种:1.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 /2.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Rz /3.轮廓最大高度Ry

关于第三个问题:一般指在合金钢中的作用
                 Cr:显著提高强度、硬度和耐磨性,但同时降低塑性和韧性。提高钢的抗氧化性和耐腐蚀性。使A3和A1温度升高,
                 GS线向左上方移动。铬为中强碳化物形成元素。
                Mn:提高钢韧性、强度、硬度和耐磨性、耐磨性。提高钢的淬透性,
                 改善钢的热加工性能。锰量增高,降低抗腐蚀能力、焊接性能。锰为弱碳化物形成元素。
以上答案来自网络,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过这些。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药皮容易受潮,受潮后的焊条工艺性能变坏,而且水分中的氢容易使 ...

差不多吧。但是Cr主要是起抗疲劳的作用,就是在交变载荷频繁的情况下使用比较好!Cr起细化组织的作用。
一般资料介绍这些元素作用,好像都是提高强度啊,韧性啊等。有的我怎么感觉都差不多啊,都是提高强度,硬度,等等。感觉有点模棱两可,不容易充分理解!要是能说道具体用在什么地方就好了!

网友B:
你是应聘什么公司啊 这有点过了 当然是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应聘什么公司啊 这有点过了 当然是不难

冶金设备公司。意大利的!

网友:
铬是增加金属抗氧化抗腐蚀,锰是增加强度和塑性的具体的说不好。

网友:
我接触到的面视侧重与实际操作,理论常识少

网友:
我一焊电焊的,你问我上下异形程序,我哪会啊

网友:
在金属材料力学中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学习了,还有好多东西要学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