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产品用机械手怎么吸取

楼主(2012-12-28):
表面是圆弧状的  中间高  两边低   产品是圆环装。。。求解

网友:
具体:材质,体积,以及移动形式等。
机械手多种多样。你说这么笼统,就凭你给的这些条件,大伙都能给你出本书,name(机械手概论)

网友:
表面光滑吗?   可以考虑真空吸嘴  如果重量不大的话

楼主:
表面可以   主要是结构
太小   模具顶出来十个很小的圆环  圆环只有3mm   况且圆环表面有斜度
真空吸嘴会漏气    主要是斜度

网友:
这样的话可不可以说他在模具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成型品的取出这个问题呢?既然上一道工序不适合自动生产,那么接下来的过程要想实现就有些困难了,你认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可以   主要是结构
太小   模具顶出来十个很小的圆环  圆环只有3mm   况且圆环表面有斜度
真空吸嘴 ...

放个照片看看实物啊!如果是凹凸不平而不是透气的板材,试试Joulin的泡沫海绵吸具:

楼主:
这种吸具不会漏气吗     中间有很多空   如果吸不到产品表面不就漏气了吗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有很多孔才可以有足够的吸附力,另外,每个孔位可以加真空阀,泄漏量大就关闭,不影响抓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