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度接头的制造,如何加工?

楼主(2012-12-28):
关于90度接头的制造,如何加工?
小批量,什么样的工艺安排?需要何种设备?
谢谢。

网友A:
有一次看到类似的贴 我理解错了 以为是90度螺纹的 看图就知道了 你需要这个联系浙江余姚丈亭镇那里专门做做这个 多得是

网友A:
如果你要自己加工 批量小你不划算的 需要锻造坯件 然后用工装装卡车 经济型小数控最好 普车也可以 最初浙江人都是用手扳仪表车干的 还有你没说材质 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
小批量就没必要自己做了,直接买就是了。批量小了成本不合算。

网友:
自己坐,不划算。除非螺纹特殊。

网友:
楼主是想做这个加工吧。只用现成的东西有的是。

楼主:
很多时候是非标,主要是没有螺纹的直段长度非标,还有安装的时候90度接头装配是方向没有办法控制,一端接压力表时,表面方向也无法控制。90度接头安装空间有限,否者用硬管过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看来你没经验 弯头可以配一个薄螺母调好角度后用薄螺母紧固 或者用液体厌氧胶涂在螺纹上安装调好角度胶干了就固定了同时起到密封作用就无需用四氟带密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看到类似的贴 我理解错了 以为是90度螺纹的 看图就知道了 你需要这个联系浙江余姚丈亭镇那里专门做做 ...

想象不出夹具的形式,能否详细点?
谢谢。

网友(点评):
类似弯板 到车间问操作者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自己加工 批量小你不划算的 需要锻造坯件 然后用工装装卡车 经济型小数控最好 普车也可以 最初浙江 ...

不锈钢的材质。

网友:
根据使用实际情况确定螺纹开口位置,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