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弧设备液压的同步性

楼主(2012-12-28):
压弧用设备,在控制成本上,求教7组或8组液压缸向下运动的同步性,误差在5mm一下就好,本人采用机械结构确保,有待改进,希望有这方面的建议呵呵

网友:
采用同步阀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液压同步成本很高,用闭式伺服或比例系统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同步成本很高,用闭式伺服或比例系统应该没问题。

比例阀条各个油缸的压力实验过效果不佳,伺服液压缸或价格伺服阀成本控制不了,谢谢

网友(2013-08-28):
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可完美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