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uc系统谁懂这个问题

楼主(2012-12-28):
DPRNT[INNER*WIDTH*MEASUREMENT]这是什么意思有懂的吗?

网友:
真心不懂!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是一个数控车床上的一个输出打印命令,提示的是内部宽度尺寸或是内部宽度测量的意思,不知道你什么工况,你到底什么,没表达清楚!

网友:
你看下吧http://www.docin.com/p-394279966.html

网友:
这本书上有,我在淘宝买的28块钱

网友:
这是  FANUC数控系统的一个输口令,是一个宏指令,输出的是INNER*WIDTH*MEASUREMENT。是一个变量,一般情况下这是用于上下位机的通信,可以通过串口通信的方式,捕捉这个数据。详细情况,你可以查阅FANUC操作手册。这个属于比较不常用的指令。很多改造数控系统,增加数控系统功能的人用这些东西。

网友:
在指定数据输出命令之前,指定该指令,以建立与外部输入/输入设备的链接。
数据输出指令:DPRNT
DPRNT 指令,根据SETTING(ISO)的代码设定,以十进制输出字符和变量值。
指定的字符根据输出时的设定数据(ISO)转换成代码。可指定的字符如下:
        ——字母(A 到Z)
        ——数字
        ——特殊字符(*,/,+,-,等)星号(*)用空格输出。

楼主:
这是我在我机床自动测量宏程序里找的其中一句,这句话的意思是输入内孔Y向宽度测量变量,DPRNT是指外部十进制输入输出宏指令,其实我真正想知道的是;是不是我用此指令输入机床触点就可以有所动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