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管爆裂时如何防止坠落?

楼主(2012-12-29):
坛子里有关油缸管爆裂防坠落的讨论,这在工程机械应用中也是非常普遍的问题,例如叉车,起重机,随车吊,高空作业车等等。
摘录如下,供网友讨论:

-
青扬:液压系统中如果油管突然爆裂,液压油缸不会突然下滑,中间需要安装的那种阀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型号吗?

-
Wgheng77: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防爆阀,也有称之为防裂阀,装在重载的下落腔,当管路爆裂时,高速流动的液压油会使之关闭,其内部结构同单向阀相同,取决于弹簧的刚性。还有一种叫做平衡阀,用另一腔的油来控制阀的开关,当管路爆裂时,另一腔的油会失压,此阀关闭。平衡阀不能使下降停止,会造成断续下降的状态。液压锁没有保护管路破裂的功能。

-
英德康:非常同意WGHENG77的意见,可见应用经验丰富。防爆阀在管路正常时保证油路双向流通,只有在管路爆裂时液压油的高速流动才能使防爆阀关闭。液压锁无此功能。安装有平衡阀的油缸也具备此功能,会慢速下降然后停止。

管路防爆阀原理及型号,美国Delta Power公司

网友:
垂直使用自锁油缸。。。

网友:
可不可以参考一下电梯?

网友:
挖掘机什么地方的油管最容易爆?

网友:
进口国产的过百吨大型液压升降平板车是使用两个梭阀并联,其中一个直接与油缸板式法兰连接,用两个进油路来保障爆管不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