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不开UG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29):
老师,前几天还好好的,今天打不开UG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你的许可证错误了,吧许可证打开,吧里面的路径核对一下就好了

网友:
ug的lmtools许可证是开机自启动的,你可能禁了吧!

网友:
对的,你把ug的lmtools许可证禁止启动了,我前段时间也是这样打不开的。你改成开机启动就好了

网友:
桌面图标---计算机---右键选择“管理”打开计算机管理窗口----选择“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中的"服务"项---找到UG License server(ugslmd)--点击启动

楼主:
行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