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工艺,主机散热孔,冲压or焊接?如图所示

楼主(2012-12-29):
如图,主机后面的散热孔,是如何加工的?单个孔突出(像拉手)大致成方形,长60mm,宽约20mm,成形后突出7mm,板金厚度约1mm.这样的两排孔是用冲压成形的吗?孔较大,冲压后不会断裂吗?
还是单独用拉手状的焊接上去的?

网友:
可以告诉你是冲压

网友:
百叶窗。冲压出来的!

网友:
这个孔冲压出来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
只是有些疑惑,冲压成型后,这小块的面积应该比平面的时候,面积增大了啊。
为什么不会在与平面交界处出现裂纹或者干脆断裂呢?
板金的延展性???

网友:
材料被拉伸了,不能用硬材质的板材,否则角那里会裂。

网友A:
冲压成型,拉伸高度是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成型,拉伸高度是有限制的,

新年快乐!
此处的拉伸高度为7mm,板金厚度为1到2mm,用什么材料合适?
Q235A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年快乐!
此处的拉伸高度为7mm,板金厚度为1到2mm,用什么材料合适?
Q235A是否满足要求?

可以的,没问题。
很多机箱柜体的百叶窗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材料延展性好就没问题。

网友:
注意排版的冲压方向从下往上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比较明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没问题。
很多机箱柜体的百叶窗都是这么干的

冲压这个形状   就要开个这样的模具吧      这样的模具大概多少钱?

网友:
座套模具,他们都会

网友:
做模具的都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压这个形状   就要开个这样的模具吧      这样的模具大概多少钱?

不贵,大概1千多点吧

网友:
是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