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圆柱短销不能限制转动?

楼主(2012-12-29):
六点定位里,圆柱短销为什么不能限制转动? 圆柱短销和零件的配合是间隙配合还是什么?

网友:
这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
想象一下短销是在xy平面上的一个点,自然就只能限制x,y向平移,不能限制x,y旋转了。

网友:
明白了,你不要把理论模型跟实际零件搞混了。人家限制自由度的模型里,提到销子,就是简化的只剩一条轴线了。而不考虑销子的其他任何属性。当然实际上,过盈配合的时候也能传递扭矩的,钟表里面齿轮和齿轮轴大多数都是过盈配合,用起来很好。模型都是简化的结果,但是说清了本质。

网友A:
这就是长销和断销的区别所在,事实上,长销是可以限制x、y的转动的(但一般实际中不太常用到),短销因为短,在z方向的长度要忽略,所以没有力矩,就不能限制x、y的转动了,同样的道理,还有菱形销也是只能限制一个方向的移动,而不能限制该方向的正交方向的移动。

至于定位销和工件的配合,一般是间隙平配合,过渡配合和过盈配合几乎没有,毕竟工件与定位元件是要很方便的拆装的,但配合的间隙会远小于工件的加工公差级别的,不会影响定位精度,一般是工件公差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甚至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长销和断销的区别所在,事实上,长销是可以限制x、y的转动的(但一般实际中不太常用到),短销因为短 ...

你好!感谢你的解惑。
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你:
过定位的概念是说有重复的定位。当两个支撑钉在一条直线上定位时,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一个支撑钉限制了X移动的自由度,那么两个支撑钉就重复限制了两次,这就是过定位。然而他们综合起来起得作用却是X移动和Y的转动。这不矛盾吗?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解惑。
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你:
过定位的概念是说有重复的定位。当两个支撑钉在一条直线 ...

呵呵,我感觉你对过定位的理解还是有些偏差的。重复定位有些时候是很难避免的,而欠定位和过定位,是设计方案有问题,应该在设计时尽量避免出现。

你说的两个支撑钉,概念有点模糊,严格的说支撑钉起作用的应该是上端面,是平面定位元件,我估计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说,定位短销,如果是一条直线(这话有点别扭呀,呵呵,有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两个定位元件吗?)上的定位短销的话应该有如下讨论:如果是最常见的一面两销定位,这是比较经典的六点完全定位,定位平面就不说了,平面上的两个短销,通常说来一般是一个用圆柱销,一个用菱形销,注意菱形销的安装位置是有要求的,菱形销的圆柱面要垂直于两个销子的中心连线安装。这里面的定位有重复的部分,但不叫过定位。因为夹具的加工精度远大于工件精度,使重复定位没有影响使用,实际工作中是可以用的。

通常,如果重复定位影响了工件的拆装和加工精度,就是过定位的问题了,要改进方案。个别的时候过定位也是存在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种车床主轴,短锥与大端面就是过定位的配合。另外在定位精度要求极高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过定位的情况。实际工作中,一般欠定位出现较少,过定位还是偶尔会用到,不过撇开特殊的情况说,六点定位原则还是应该遵循的,呵呵,什么事情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莫急,慢慢来,你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到时候你也就会合理的处理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感觉你对过定位的理解还是有些偏差的。重复定位有些时候是很难避免的,而欠定位和过定位,是设计 ...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