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位销有必要要求硬度上限吗?

楼主(2012-12-29):
      一机床夹具定位销,材料T8,硬度要求HRC55~60。
      做为定位元件,为了提高耐磨性,要求硬度下限是正常的,但是有必要限制硬度上限吗,即如果加工到HRC65会对使用有不良影响吗,期待大侠指点(私下总觉得,对于定位销这样的零件,如果技术能达到,硬度越高越好)。

网友:
硬度要求HRC55~60是一个范围

网友:
其他因素不考虑的话,原则上说硬度越高,韧性越差,脆断的可能性会变大。所以还是严格按图纸技术要求做,比较对路。

网友:
我觉得3楼说得对

网友A:
HRC55~60是从热处理工艺角度而定,你想多了

网友:
请问下定位销的直径大小怎么确定、如果去除定位销有什么影响?定位销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方便安装和定位?

网友:
我是一名大学生,学校布置了课程设计,谁能帮忙设计出螺旋杆的工艺路线呀??我把图发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C55~60是从热处理工艺角度而定,你想多了

不是很懂这句话,大侠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点评):
设计者选用材料,当然要考虑最佳的热处理硬度。平常的热处理工艺很难做到一个零件各处硬度完全一致,就像你买的饮料会注明实际体积偏差+/-多少毫升或者百分比一样,热处理硬度给的也是一个可控制的范围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相当于HRC57.5±2.5,目标57.5,控制能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