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这种齿轮泵的吗

楼主(2012-12-29):
国产有这种连接尺寸的泵吗?谢谢。

网友:
这不是塔吊上的齿轮泵吗?

网友:
没型号吗?

楼主:
泵外壳被烧坏了,看不见型号。

网友:
我最近选了罗茨的齿轮泵跟这个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外壳被烧坏了,看不见型号。

你说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再决定压力、流量好不?

楼主:
查了另外一台 型号为SNP2/14D FR43 05MAY 06 05 014

网友(2020-12-16):
您有参数吗?如果是输送泵、增压泵或者流程泵的话你去1688搜索北京八方泵业公司或者百度搜索北京八方泵业公司,点击进入,点击客服,您有问题直接询问就行,一定会给您专业的解答的,如果不方便可以拨打:400-600-4460,不需要加区号,直接拨打就行,我主要来帖子混积分的

网友:
合肥长源网上可查一下

网友:
压力流量需求出来就可以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