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压差传感器上的豆豆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12-29):
这个是液压站上的,泵出油口有个精滤器,上面那个应该是压差传感器吧
最近泵开启的时候,右侧那个红色的小豆豆老是弹出来
是不是代表压差高过滤器堵塞了呢?还是代表什么其他的?有没有特别清楚的师傅?

网友A:
自己可以猜呀,根据自己的猜再去验证!这样才能进步!你猜到了为什么不去操作面板上看看是不是压差报警呢?
不过恭喜你,猜对了,是压差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猜呀,根据自己的猜再去验证!这样才能进步!你猜到了为什么不去操作面板上看看是不是压差报警呢? ...

可是操作面板上还真没有报警,所以才来问问大伙,我也很纳闷~~
为什么没有报警呢?
另外,这个过滤器要怎么洗才好呢?过滤精度0.01mm呢,
明天就想洗洗它

弱弱的问一下,这样的液压站应该是齿轮泵吧

网友:
这个滤清器能清洗吗? 就算你洗过后也不好用了的 ,还是速度换新的吧!

网友:
比较高精度的滤芯是不能洗的,换一个滤芯吧。可以买到单独滤芯的。

楼主:
多谢各位
今天把滤芯洗了一下,可能我弄的压缩空气压力也不够,洗了之后还是报警
本来洗之前还不报警的,洗了之后反而报警了,不过拆洗的过程中发现也并不脏

网友:
我不知道是你写错了还是你看错了!这么高的精度你在什么地方用?这个应该不是齿轮泵,应该是叶片的吧!这种精度的滤芯不用洗,洗后也是作废!直接换!

网友(点评):
AZPF-10-011RQR20MB

楼主:
泵的型号在上面,大侠帮忙看看是齿轮泵还是叶片泵

网友:
10μ的高压滤芯哪能洗啊,直接更换!那个红扭就是压差报警了

网友:
力士乐外啮合齿轮泵

网友(2013-01-31):
主要是检测过滤器进油和出油压力差值,如滤芯赃堵就弹出报警只有换过滤芯。

网友:
还是高人多啊